楼主(2006-09-18):
用到了变频器、断路器、接触器,可他的接发是: 现变频器-》 接触器-》 断路器, 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为什么不: 断路器-》 变频器-》 接触器???

网友A:
那就要看这台设备的的作用了,如果是一台普通的负荷设备的话,说明他有神精病,如果这台设备是比较特殊的话,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楼主:
没什么特殊,所以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端一般不允许接接触器的,就这么简单,去变频器论坛看看就明白了,不用多解释

网友C:
如果是一带多呢?如恒压供水。

网友D:
一拖多的话,是可以这么干的,但是突然 断掉 负荷对变频器是有冲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