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8):
我自己接了一个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电路,上面装有两个开关,按下开关A 电机正转,按下开关B 电机反转,有两个接触器来控制。本来都已经实现上面的功能了,但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电源线发热,这是很危险的。上述正反转需频繁的动作大概2~3S换一次向,即由正转至反转。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热,请高手帮帮忙啊!大恩不言谢1111

网友A:
把线加粗。可能是电流冲击电流太大。
我们单位的一个设备的电机就是几秒钟换一次向的。

网友B:
是不是电机没完全停止就换向了。

楼主:
是的啊,电机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就换向了,就是说在高速正转的时候来了反转信号,电机就相应的反转的了,还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加刹车。
能使电机停止后再换向。

网友C:
频繁切换转向,最好用伺服电机控制,包你ok

网友D:
较为简单的是加速度继电器

网友E:
改用电磁抱闸电机

网友F:
启动这么频繁,
电机不发热?

网友G:
看看是不是线不合适啊!更换后,再试试,不行的话就加一个二级管.这样应该就不会了吧

网友H:
这样子电机会发热的纯属正常现象,因为启动时电流过高而且你又是频繁转向启动,这是很正常的事,改电磁抱闸电机

网友I:
没有完全停就换向电流很大的,发热很正常吗?

网友J:
加一个时间繼電器,由時間來控製

网友K:
电源线加粗试验一下,不知你的电动机容量有多大?选用的电源线由多粗?

网友L(2007-07-05):
反接制动啊,速度快。电流大。
别的方式就慢了。
除非用刹车电机。

网友M:
电机频繁换向相当于反向制动,考虑改变换向方式吧,否则电机和电源线都承受不了。

网友N:
装个抱闸就OK了

网友O:
10楼的是什么意思,请说明清楚。

网友P:
加个日立SJ700变频器,就OK了!或者在换向前使用直流制动,使之先停止再换向!

网友Q:
要看看你的电机是多大的,电机太大是不适合快速正反转的,你即使将线放大,电机也会发热,时间长了也会烧坏的。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用机械来完成正反的动作。
这个忙无法帮,其实你本来就在违反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加刹车。
能使电机停止后再换向。
这位仁兄说得有道理,这个方法可先试一下,不行再用其它办法

网友S:
没有把电机轴给拧断就可以了

网友T(2007-08-07):
多大的电机啊
最好加制动器
或者时间继电器(治标不制本)
绕线电机的话用频敏变阻器
不过电机停止之前反转的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