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8):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初来贵地,请关照;
     最近我看了这么一个程序,用CPM2A-60CDR PLC编写一个2 分频电路,要求程序具有零压保护功能,PLC上电,1000必须是0.我编好后试机,大体可以满足要求,可是当PLC关电马上送电,此时输出是1 即没有0 压保护,求大哥们帮忙看看,怎么设0 保护.

LD 000
ANI 20.01
OUT 20.00
LD 000
OUT 20.01
LD 20.00
AND 10.00
OUT 20.02
LD 20.00
OR 10.00
ANI 20.02
OUT 10.00
           QQ404211230.

网友A:
您是用三菱PLC吧?ANI是三菱的。下次注意。

雖是三菱語句;但是意義相同。您寫錯了。

楼主:
老大,能详细点吗,我是用OMROM编的,可我不会用梯形图,就用这样的语句表达,你的是2 分频吗

网友A:
內地說的分頻應該就是"轉態";按一下按鈕 ON;在按一下 OFF。圖都貼了;我還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