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6-09-18):
请问个菜鸟问题。测得三相电流分别为300A,340A,380A
试问功率为多少啊?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三相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B:
P1=U*I*COS@.    P=P1+P2+P3.

楼主:
相电压分别是380V375V380V
这个COS@怎么求啊

楼主:
请问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有功功率P=A相电压*相电流*COS@. + B相电压*相电流XCOS@. + C相电压*相电流*COS@.=ㄏ3*线电压*线电流*COS@.
若楼主用的是一般的市电,也就是每相相电压为220V,而COS@. 要看你处的功率因数表了,一般为0.6~1之间,现在设它为0.7吧,则总功率大概为300A*220V*0.7+340A*220V*0.7+380A*220V*0.7≈157KW
看明白了吗?

网友D(2006-10-19):
同意7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