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8):
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时,它的功率会不会发生变化?
比如一个三相电机3000W   380V 改成单相电机220V  3000W
它对供电电路有什么影响?
具体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很少听说有你这么干的,一般都是三相三角形,要是改两相,你到底是改两相 还是单相?
两相用星形也可以用,但是振动比较大!

网友B:
从新计算220伏时的线经和磁通量 改成同心正旋方式绕制功率减小百分之十左右

网友C:
没这么弄过。

网友D(2007-02-22):
是可以的,可以将电动机的任意两相串联做为主绕主,另一相绕组串联适当的电容做为副绕组.接上220伏的电源就可以工作了.当然也可以分为三角形和星形

网友E(2007-07-16):
恕我直言,三相改单相后,发热量将很大。同时,带负债能力也将下降很多。请不要过分迷信书本,理论上行得通,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F:
改单相还可以是3KW ???兄弟,线圈OVERLOAD了吧??

网友G:
有意义吗改可以但是影响转锯容易坏掉的

网友H(2008-01-28):
这样是可以的,我就改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