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8):
一台印染用的小样机,更换比原来功率要大的发热管后,经常出现超差现象,
例如设定温度为60,经常被加到70多度,温控仪有PID调节功能.用自整定功能不能解决问题,经长期观察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在保温状态很少出现超温,当打开盖或往里面加水,就很易出现超温.

现在我是想调参数,只要不出现超温现象就可以了,哪怕是加热速度慢一点,那么我应该将调节P,I,D中哪一个参数?

另外请高手介绍一些关于PID控制参数意义的文章来看看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69258
看看这里.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0366

网友A:
由于电加热管的热惰性,在断开电源以后,其温度还是要继续上升的.
根据你讲的情况看,温控仪的PID参数还是比较合理的.
你可以把你的设定温度稍微降低一点即可.
例如:要求60度,设定为58度即可.
试试看.

楼主:
谢谢老信!真好人也!

网友B:
自控原理中,温度的余差比较大,所以可以把温度控制的回差调整到适当的范围,支持信师傅的说法

网友C:
最好是重新自整定,如果还是会超调再调pid参数,加大I.如果减小设定值,那不是更改工艺参数嘛.个人意见

网友D:
[原创]
      我也碰过同样的问题,只要把PID调大,再进行自整定,就可了。不过我用的是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