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线呢?

楼主(2006-09-18):
各位师傅晚上好....1.我现在在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的感应器有三根线,接到PLC上,怎么接呢?一根接COM,一根接X01.那第三根接在哪?2.如果想那个感应器常开,经常要短接它是如何处理的.谢谢麻烦师傅给于解答谢谢了!

网友A:
通常传感器线色:橙色,接24V DC; 黑色,接PLC输入端子;蓝色,接0V DC,当然,上述传感器为NPN型的,所接PLC一般为日本品牌的,传感器常开常闭不重要,可以在程序里面做,无关紧要的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了...

楼主:
那COM端到底是否带电压呢?是正极还是负极呢?

网友A:
如果是日本品牌的PLC系统,对应的传感器引出线看颜色,如果是蓝色的就接0V

网友A:
有,欧美的PLC接的传感器通常是PNP型的,它的输入端接入点是24V,日系的是输入端接入点是0V,配用的传感器是NPN型的

网友B:
第三根接电源+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