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8):
屏是GP37W2的全新的屏,软体是GP7.1,PLC是OMRON的
第一次传OK,第二次更改传送,出现下面画面:
要我输密码,我就纳闷了,写程序时并没设置密码,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

楼主:
试过1××1也不行,后来在transfer的setup菜单里发现了一个"PASSWORD"的选项,打开看又要输密码,请问如何才能把这个密码删掉?

我现在是每次改程序都要把界面格式化才能传。

网友A:
呵呵,既然自己忘了!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把密码忘了。其他人可帮不了你... 除非特殊手段xxx

不过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让你把程序传到屏里去,就是进offline把GP初始化就行了。

楼主:
请3楼看清楚:
从上面几个画面来看,我写程序时根本就没设置任何密码,怎么传进去了以后就有了呢?

4楼的:你说的方法我知道,我现在只有这样做才能传。

网友A:
密码不是编辑画面时设的

网友B:
这样吧,你把你的屏拿到我这来,我帮你看看密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码不是编辑画面时设的
那你说密码是什么时候设的?

还有,如何将这个密码清除掉?

网友A:
7楼的办法,或者重做工程。

网友C:
我还没遇到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D:
第一张:是上下载的密码,在传输设置中设置
第二张:是打开工程文件的密码
第三张:是更改画面的等级设置,共有15个等级,可分别设置密码
你的问题是上下载时设了密码,格式化屏,重新传程序前先把原来的密码去掉(如果忘记了,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以后再传就不需要密码了

网友E(2008-02-20):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F(2008-12-04):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专家出来说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