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9):
有一大功率电动机转子引出6根线,其中有2根是同一相并联引出的,在没有做记号就把线搞乱了,请问大家用什么最简便的方法快速判断出那2根线是同一相的?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发表见解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行了
以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合理的价格,回报每一位用户

网友B:
用万用表找出阻值一样的四个头
在把其中两个联在一起,用嘀嘀测量另两个头,应该是通的,且阻值是其中一个是二倍
如果不是在换接另一个头
思路狭窄 莫笑莫笑

网友C:
绕组的阻值在0.0**欧姆,用万用表不好测量阻值的!
可以测量绕组的通断.

楼主:
大功率电动绕组电阻用万用表是绝对量不出来的,信老师说的只有0.0**欧的电阻.万用表能量吗?要不就用电桥!用电焊机二次接入转子试焊看火花的强弱或在定子绕组加入一定的电压再量转子的感应电压.

网友D:
方便的狠.电机线照接接触器不要启动用万用表电压档上与下的触点有380v的为正常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