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9):
各位大虾:
     有一机房,共安装了两台10KVA的UPS,其中一台的负载有20A左右,运行很正常。但另外还有一台同样的UPS带另外一个机房的设备,共有六台服务器,据业主说,原来一直运行正常,现在的故障是:当UPS带四台服务时(服务器用的是UPS电源,四台服务器有8A多),有时多次开关机房的日光灯照明时(照明是市电),UPS输出的空气开关就会跳闸;当六台服务器同时开时,过一小时左右就会自动跳闸(六台服务器有14A左右),空气开关是63A的。
    检修时我首先怀疑是空气开关有问题,接连换了两个空气开关,故障依旧,后又怀疑UPS输出负载的线路有故障,另外接了两条临时电源线(火线和零线,没接地线),在机房再用插线排接设备, 故障消失了,但把地线也接好后,故障又出现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哪位高手遇过,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漏电保护

网友B:
漏电保护不要.就不跳闸了

网友C:
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吧

网友D(2013-03-17):
有的UPS输入侧之前是不允许接漏电保护的,你看下UPS的说明书对不对?

网友E:
UPS内部的开关电源引起的,记得应该用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师傅们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