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9):
求助:omron ,CQM1H cpu51  plc编程电缆线的制做方法。
            CPM2A,Plc编程电缆线的制做方法。CPM2A,Plc的数据输入端口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db9 port int:
2-2 3-3 5-9
cpm2a:rs422 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b9 port int:
2-2 3-3  cpc:5-pc9
cpm2a:rs422 int  omron cif-02  RMB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