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9):
我想用mp3听音乐,买个音箱(很低级),是那种对箱,需外接电源

可mp3输出信号太弱,带不起来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只是好奇,已做好换音箱的准备

如告知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功放啊老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功放啊老弟。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有源音响,不需要功放器的吧
楼主,你把你的音响,用个收音机或者其他的设备,比如影碟机试试看,我想可能是你买的音箱有问题。

网友C:
阻抗不匹配,增益小,加一前置放大器.一般电子商场可买到.

网友D:
mp3能推动耳机不是太弱,带电源的音箱应该有功放.阻抗不匹配,有可能,但功率输出和线路输出都应该能驱动音箱.
省钱的办法是,在mp3本身的功放前面取信号.:-)

网友E:
由于MP3的输出带耳机时,内部是通过串联电阻后才输出的.再加上简易有源音箱的输入阻抗比较大,低阻信号直接输入时,声音小是必然的.
1,加放大电路.
2,从耳机的串联电阻前接出信号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