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9):
直流电机励磁绕组电阻用万能表能否测得到?大概是多少欧姆?

网友A:
用电桥测量!

楼主:
谢谢老信!但如果励磁绕组短路会烧毁励磁控制板吗?

楼主:
谢谢老信!能否发一个励磁板的图片到你的邮箱,帮忙判断一下?

楼主:
谢谢老信!稍后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信!但如果励磁绕组短路会烧毁励磁控制板吗?
励磁回路一般都有失磁和过流保护的..不易的烧板的..

网友A:
我见的烧板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看具体的励磁回路的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见的烧板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小些功率的吧..老信...

网友A:
楼主发的励磁板照片

网友A:
IC1  UA741单运放,
IC2  4N25光电偶合器.
损坏的是4N25的输入端.
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A:
请楼主将8只端子与外部连接的功能讲一下.
由于楼主没有原理图,将与外部连接的用途告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B:
看板子光藕先穿后热烧毁.应查过流,压烧穿上级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我到现场看的接线是整流输出经过(板上左起4,5位)10欧姆电阻到光耦12端然后连直流电机的F1F2端形成一回路,其他端子通往另外的板。

网友A:
印刷板图

网友A:
电机的功率=?
励磁电流=?
应该通过一只分流电阻取出光偶的驱动信号!
这个现象应该是分流电阻断开后产生的!

网友A:
比较忙!
抽空把图纸画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机器是意大利的,但直流电机已经换了国产南洋厂的,功率是18KW的。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电机是南洋Z4-180-42。功率81KW,励磁电压110V,励磁电流7.45A

网友A:
简单分析了一下,发现问题出在光偶输入端的限流电阻有问题!
原来的限流电阻应该为10K,1W,实际用了1/2W的,所以烧毁了!
在维修更换时,由于烧毁后,无法确定其阻值的大小,误用1W10欧姆的代替,110V的励磁电压直接通过10欧姆电阻后全部加在了4N25的输入端,而4N25的输入端内部就是一只发光二极管,大家想以下,110V/10=11A,11A的电流直接加在发光二极管两端的后果是什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分析了一下,发现问题出在光偶输入端的限流电阻有问题!
原来的限流电阻应该为10K,1W,实际用了1/2W的,所以烧毁了!
在维修更换时,由于烧毁后,无法确定其阻值的大小,误用1W10欧姆的代替,110V的励磁电压直接通过10欧姆电阻后全部加在了4N25的输入端,而4N25的输入端内部就是一只发光二极管,大家想以下,110V/10=11A,11A的电流直接加在发光二极管两端的后果是什麽?
呵呵

楼主:
谢谢老信!
         解释得有道理,但不明白这光耦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块板子的作用是:
检测励磁回路的工作与否?是否允许启动电机!
当励磁回路未投入时,F1,F2之间没有110V的励磁电压,4N25光偶没有激励信号,此时,板子的输出继电器不动作,常开接点断开,电机控制回路无法启动.

当励磁回路投入时,F1,F2之间有110V的励磁电压,4N25光偶有激励信号,此时,板子的输出继电器动作,常开接点接通,电机控制回路允许启动.

网友A:
端子的功能:
(还是按你讲的顺序)
1,2,3,是继电器的输出接点.其中一个为公共点,一个是常开点,一个常闭点.
4,5,接励磁电压F1,F2,其中5接正电压.
6,外界电源的公共端,即0V.
7,外界电源的负极电压,估计为-24V.
8,外界电源的正极电压,估计为+24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比较忙!
抽空把图纸画出来,供大家参考.
光偶起隔离作用!
原因是励磁电压与其它电路是不供地的!

楼主:
明白!谢谢老信,按你的提点WORK。

网友A:
励磁板电路图

网友A:
看不清,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