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

楼主(2006-09-19):
   我们公司现在在用矢量的变频器,而公司的技术力量不是很强竟然只用矢量变频器的VF控制……我很郁闷,但是我也不是很懂矢量方面的控制,看说明书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各位能多多指导。

很多电机上没有功率因数,只有功率(KW),也没有实在功率(KVA),怎么确定功率因数。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功率不匹配的变频器控制电机,功率因数是必须知道的且要输入到变频器,他们从来没有改过。

网友A:
功率不匹配对变频器是不是有损害阿,大马拉小车与小马拉大车都不好吧

楼主:
其实也不一定啊,在允许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功率因数,对于每一种电机,制造商都可以提供一个额定的功率因数参数,电机铭牌数据没有这个参数,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中,没有这个参数。所以,国产的制造商也就不在自己的产品商标上出示这个参数值了。不过,制造商们还是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产品这个参数的。因为功率因数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功率因数是可以计算的,当然,如果知道电机的额定效率,功率因数可以通过计算公式得到。这是电机专业的常识。

为什么不标注功率因数呢?据说,是因为使用变频器,电机的模型是可以自己建立的,所以功率因数的标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话似乎有些道理。可是,我看见欧洲的电机制造商们,都会出示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参数的,包括额定转速(频率)和最高转速(频率)这种指标。国产变频电机的铭牌上,也没有这个参数,而且不提供滑差。这确实很诧异。

西门子的变频器如果没有功率因数的话,可以自己识别电机,计算功率因数。不过根据我的使用经验,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额定功率、额定功率因数、激磁电流如果能够准确的输入,变频器建模就准确,运行起来的效果就好。

通过自己的应用和总结,总会找到规律的,只听别人说还要自己动手去做才能积累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