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32-BD如何使用

楼主(2006-09-19):
用上位机监控三菱PLC模拟量的数据,PLC外接FX-2N-232-BD和计算机连接如下
FX-2N-232-BD                   计算机
   1------------1
   2------------2
   3------------3
   4------------4
   5------------5
   6------------6
  7不接
  8不接
  9不接。对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对
应该是
FX-2N-232-BD                   计算机
2------------------------------------3
3-------------------------------------2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