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0):
查了一下资料,也看了下坛子里的,说是调offset可以解决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电机自转的原因是什么,这样自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有针对性,请高手们赐教啊

楼主:
我想自转指的应该是三相异步电机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阿,自己顶!

网友A:
你事情的原因还没说明白呢

楼主:
对不起,
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只是上电而已,变频器并没有开始,这是电机就发生缓慢的自转,大概10秒钟左右一圈,正反转随机

网友B:
哦,这叫“爬行”。说明你的系统(控制)有些偏移。做些适当的偏置,可以解决。

不过,应该在系统“合闸”以后,立即发出给定信号,而不是“合闸”等待,就不会出此问题了。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是由于我的系统的问题,而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那么这个偏置怎么调?涉及什么参数?
爬行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原因,直到挑那些参数也意义不大啊,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