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0):
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双速电机高速运行时需要改变电源相序?

网友A:
谁说的呀?迷茫!

楼主:
书上这么写的,而且画的原理图也是这样的,原话是这样的“双速电动机定子绕组从一种接法改变为另一种接法时,必须把电源相序反接,以保证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不变”。对于这个说法我有点想不通。有哪位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呵呵!所谓双速只是改变一下它的极对数而已。慢慢理解吧!

网友B:
由原来的三角形变换为双星形接法,相序发生了改变.所以要改边电源项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原来的三角形变换为双星形接法,相序发生了改变.所以要改边电源项序。
支持,就是这样的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