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0):
我手上的一块PLC,松下FP0-C32CT,进行串口通讯,一端连计算机,一端连PLC串口,中间就只有一根线连接,在PLC里设置为串口通信后,我计算机的超级终端输入: %01#RDD0000000001**,然后回车,始终看不到回馈数据送上来,PLC串口,计算机串口,线(2R3S5G)应该也没问题,本来应该是一连就通的,可在我这里就是不通,PLC换了好几个,线也换过,就是不行。那位兄弟姐妹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不吝赐教啊,谢谢了。急!!!!!!!!!!!!!!!!!!!!!!!!!!

网友A:
校验码不对~~如果编程软件能用硬件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设置不对,加我QQ:641245877  我是做松下技术支持的

楼主:
这种PLC的编程口和串口分开的

网友C(2007-01-08):
PLC串口与电脑串口通讯除了要在“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COM端口设置”中设置成“计算机链接”外,对通讯线也有要求:PLC有R、S、G三根线,分别与电脑9孔D型头连接,具体是
PLC              电脑
R--------------   2
S--------------   3
G--------------   5
                   7---7跟8要短接掉
                   8---否则电脑没有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