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大虾

楼主(2006-09-20):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我有一个PLC实验台,上面一共11个实验,每次做实验的时候都要灌与那个实验对应的程序,很烦。如何把这几个程序串在一起做为一个程序,一次性灌入PLC中,当我要做实验的时候,用选择开关来选实验就好了。现在这实验台上有4个剩余输入触点,可以用他们的组合来选择实验。不知道编写程序的时候,用到什么指令。
                        例如X000---ON     做的是实验1
                              X001-ON       做的是实验2        各实验互不影响
各位大虾指教指教小弟如何把这些实验串在一个程序里,并且可以选择。  谢谢

网友A:
用MC嵌套指令,应该可以完成的,有4个剩余点,串在一起可以有16种变化,对付11个实验足够了

网友B:
我觉得也是用主空指令

楼主:
我用MC指令把它们合在一起了(不是嵌套),当我用选择开关选择到那个程序时,那个程序会出错。
我是这么分的
X23-------------------[MC N0 M100]
           !(程序1)
-----------------------[MCR N0]
X24------------------[MC N0 M101]
           !(程序2)
-----------------------[MCR N0]当我通过X23,X24来选择所要运行的程序时,有些运行不起来。比如说X23 ON  选择程序1  但程序1会运行出错,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什么错误,应该不可能的,程序编写确定没有问题吗?另外前面的触点指令不是单独的X23,X24,而是四个开关的串联.

网友C:
可以做成子程序调用,四个输入点组合起来作为条件,可以调用十六个子程序

网友C:
ld  m8000
mov k1xo d0
ld= d0 k1
call p1
ld= d0 k2
call p2
......

网友D:
x0、x1、x2、x3
0、0、0、1=第一个程序
0、0、1、0=第二个程序
0、0、1、1=第三个程序
......算算看你可以控制几个程序?

楼主:
用MC来分割 当我选择对应的程序时,有些输出不动作。。请问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怎么来实现对每个程序的选择?????

网友E:
LD X0
INCP D0
LD= K0  D0
AND 第一个程序
LD= K1  D0
AND 第二个程序
LD= K3  D0
AND 第三个程序
LD= K4  D0
AND 第四个程序
...........
这样一个点就行了

楼主:
实现不了 还是双线圈的问题 因为每个程序之间不可能都使用不同的输出

网友F:
同意7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