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0):
小弟所在工厂里有一个恒压供水系统,不怎么完善,总是让变频器带一个水泵,另两个水泵在低水压时启动,总是让其中一个先启动,另一个如果水压还是低,再启动.
所以长期都是第一个水泵比第二个水泵运行时间长,造成磨损不匀.

现在小弟编一段程序出来实现平均磨损.请高手指点!

程序功能:
系统要求增压时X0接合,两秒后0号输出,再有要求(再接合两秒),1号输出...直到3号输出
系统要求减压时X1接合,两秒后从最后一个输出口(例如3号)开始断开输出,如果再有要求减压,再断开2号...
当系统断开到了第一次接合的输出口,即0-3号均无输出,此时如果下一次系统有增压要求时,第一个接通是1号,而不是0号...
下一次1-3号无输时,则再接合的是2号,再一次,则是3号,再下一次,则是0号...

个人认为本程序有冗长之处,请高手指点!

附上程序中的注释不完整,大家不用看也罢!

网友A:
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欠压时依次打开4个水泵,高压时依次关闭水泵,为了均匀磨损,依次采取下面4种起停方式.
(1)欠压-->0001-->0011-->0111-->1111-->高压-->1110-->1100-->1000-->0000
(2)欠压-->0010-->0110-->1110-->1111-->高压-->1101-->1001-->0001-->0000
(3)欠压-->0100-->1100-->1101-->1111-->高压-->1011-->0011-->0010-->0000
(4)欠压-->1000-->1001-->1011-->1111-->高压-->0111-->0110-->0100-->0000
此方法最大的问题是把欠压和高压与打开水泵当成一个顺序的过程了,其实欠压和高压与水泵的状态是随机的.比如: 欠压-->0001-->0011-->高压-->0010-->欠压-->0110-->1110-->高压-->1100-->欠压-->??
我认为应该这样做:
每次开泵后就对该泵进行累积计数计时,
当遇到欠压时,优先激活开泵时间最短的泵,如果几个泵的开机时间一样,就按照1à2à3à4的顺序激活.
当遇到高压时,优先关闭开泵时间最长的泵,如果几个泵的开机时间一样,就按照1à2à3à4的顺序关闭.
每次系统上电时,对泵的计时进行清零.

楼主:
楼上的高手!
几句话将程序的功能说明得很清楚!

请问这个程序楼上的是不是已经编了出来:
欠压-->0001-->0011-->高压-->0010-->欠压-->0110-->1110-->高压-->1100-->欠压-->?
不妨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好不好?

最后就是您对平均磨损的处理方案很好.用积时来计算,但是我不明白"1à2à3à4的顺序"是什么意思?请指点,让我也尝试编一个出来试试.

谢谢你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从WORD里拷出来的,显示起来有问题。
à就是-->箭头符。
这种情况存在于刚启动系统的时候,几个电机的计时都为0,到底选择哪个先启动,必须人为安排一个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