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0):
我9月17号刚买了一台创维的电视,型号:LC-TM3719,在左上方的频道字幕会有小抖动的现象,另外,屏幕下方的出现的字也会有点模糊。不知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是不是电视问题。如果这样我打算换电视。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这台电视是液晶的。37寸的。

网友A:
放DVD试试看。如果问题依旧建议联系售后服务

网友B:
我很想知道结果.请楼主得到答案也发个贴通知一下.

网友C:
因为它是液晶的,一定水平摆放,水平1000米内误差不得大于0.001mm,回去重新安装,以防液体外泄,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楼上的不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它是液晶的,一定水平摆放,水平1000米内误差不得大于0.001mm,回去重新安装,以防液体外泄,应该能解决问题。
真那样的话,简直就是买了个 大爷。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跟我家的闭路信号有点关系,因为字幂的抖动是几个频道这样,现在好些了。如果不是整个屏幕跳就不是电视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分率调的太高了呀,从调一下

网友C:
哦,我还以为是安装问题。

网友F:
呵呵;一般不要用有线试,有时是信号不好,我上次买的一台42“的就这样,放VCD或与电脑联机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不清肯定是电视的原因,否则就是有线信号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