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0):
注塑机机械手算不算机器人的一种呢? 我很想多了解一些注塑机机械手方面的情况, 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朋友来联系吧.我的 E-mail: chengrunfeng@126.com

楼主:
怎么没更多的人回应啊 难道搞注塑机机械手的人很少吗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你不问别人怎么回答。谁会那么好将自己的资料就那么给你。还主动发到你的邮箱?

楼主:
我很想知道机械手和注塑机之间的连接主要有哪些要点,比如注塑机要提供哪些信号给机械手,机械手要提供什么信号给注塑机,因为我有一条旧的机械手要跟注塑机进行连接使用,机械手的电脑已经坏了,我需要用一个新的PLC自己编程给它使用,所以需要知道它们的连接要点,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朋友来帮帮忙吧,感激不尽.

网友B:
欧洲的机器有标准接口EU67和EU12

网友A:
一般小型的注塑机与机械手之间有3个信号点,机械手给注塑机两个信号:一个是关模允许,一个是顶针允许,注塑机给机械手就一个信号为开模完信号。要点就是没有上位信号注塑机不能合模,没有开模完信号机械手不能取物。
横走类的没见过不是太熟:)

网友C(2006-10-20):
我这里又30个注塑机机械手上的气爪,原装日本SMC,带磁环开关,型号MHC2-16S,哪位大虾能帮我处理掉?
人生在世无非是让别人笑笑,偶尔也笑笑别人

网友D(2006-12-10):
开模到位需要给机械手一个信号,合模前需要给机械手一个信号

机械手取件前给注塑机一个信号,取件后给注塑机一个信号.

网友E:
我爱             自动化设备

网友F(2007-02-09):
我会压铸机的机械手

网友B:
注塑和压铸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安全性很重要,需要互锁,最好是双回路+安全器件。

网友G(2007-07-05):
机到注信号:
     1.急停;   2.防止模关;   3.注塑机电源;    4.顶出.
注到机信号:
     1.急停;   2.开模完;   3.全/半自动;   4.安全门;   5.顶回;   6.模关;   7.顶进;   8.模开机械手可下;   9.机械手电源;   10.吸

网友H:
我近期用PLC安装过一台,我取用的是开模信号和时间延时的做法

网友I:
双进双出就可以

网友J:
顶一个啊,呵

网友K(2008-12-11):
是机械手

网友L(2009-02-07):
机械手给注塑机:
允许合模(机械手处于安全状态就给出)
机械手安全(机械手双臂处于安全状态就给出)
循环(自动状态,机械手给出的合模信号)
允许顶出(允许注塑机顶出,个人人为不需要,可以调节注塑机顶出时间)
注塑机给机械手:
开模终 或者开模到位(注塑机开到设定位置,通知机械手可以下行取件信号)
安全门
全自动

以上就是基本信号,我就是机械手厂家的技术人员,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luanshunxian@163.com。我可以给你份机械手接线图,有信 斯达 哈膜 威德客 海尔等都有。

网友M(2010-06-20):
我用过有信和哈模,信号是那样的。

网友N(2010-10-28):
我亲自安装过注塑机械手。有需要的发邮箱;yaoshihongde@sina.com

网友O(2010-12-04):
可以相互学习下,我有相关的电气图

网友P(2015-10-30):
我安装过,我是机械手生产商的工程师有事情可以咨询我啊~ 18688140876@163.com

机械手与注塑机连线:

  主要链接信号为:安全门(关)、开模完、允许关模、允许顶针、关模(合模)、开模,一共六个信号

1.安全门(关):注塑机前安全门关信号,判断此信号是NO/NC,需要把此信号由电压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用继电器做转换),如果此信号本身为开关信号,就无需做任何转换!此信号是机械手的输入信号,在“门关可下”状态时,机械手无此信号,机械手不会下行至模内取物。
2.开模完:注塑机开模到位或者是开模终止信号,此信号为注塑机外部信号,机械手功能在不使用时,此信号会无输出。同时,此信号有开关信号也有电压信号。(例如:海天:开模完:PC54/28/38--54、54A/28、28A/38、38A这些信号有两个接点,且接点之间有开关,故为开关信号;震雄:开模完:out28,信号点只有一个,且带有低电平电压,故称电压信号),此信号为机械手下行至模内的条件信号,故没有此信号,机械手无论自动或者手动都无法下行至模内。
3.允许关模(循环):此信号为机械手输入给注塑机的信号,在全自动状态下,机械手在模内时,此信号是无输出的,当原点、正上位和副上位信号同时有时,机械手才会输出此信号。此信号点存在异常时,可以通过观察操作器上可关模信号有时,用万用表测量此接点是否通路来排除故障。
4.开模:注塑机开模信号,注塑机开模阀信号。此信号直接影响注塑机开模动作,当机械手无“可关模信号”时,此信号点无输出。(注意:接线时开模信号需要接线,避免异常时注塑机开模拉断手臂)
5.关模:注塑机关模信号,注塑机关模阀信号,此信号影响注塑机关模动作,当机械手在模内动作时,此信号一定不能有!
6.顶针:注塑机顶针前进信号,可以是顶针阀信号,也可以是顶针信号(分输入和输出两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