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是这样的,按一下开按钮,马过A转动,10分种后马过A停止的瞬间马过B转动,10分钟后马过B停止转动的瞬间马过A又开始转动,如此循环的工作,当按下停按钮马过A和马过B都停止转动.有高手可以帮个忙弄个电路图来看看,谢谢啦

网友A:
问题是简单,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马过。

网友A:
o,不是马上。

网友B:
需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

楼主:
是马达,打错字了呵呵,有高手能做个电路图吗?谢谢啦!!!!!!!

网友B:
我能画,但是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其实很简单,两台电机,两个接触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买那种有连续脉冲的,就是说能够循环的时间继电器。一个常闭点串进马达1的接触器线圈回路,一个常开点串进马达2接触器线圈回路。
如果你的电机要求迅速停止,就买那种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
给你一个常规的。

网友A:
按6楼说的也可以的。

网友B:
edword,时间继电器有可循环那种的,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按6楼说的也可以的。
是的,前面说过了。

网友C:
edword,你的太复杂了。

网友B:
edword你是怎么把图贴上去的?

网友A:
很简单的,你要先点击回复或引用按钮,然后就看到图片上传的地方了。注意格式、大小。

网友B:
你用什么画的图?C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