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MSCOMM)通信问题

楼主(2006-09-21):
在VB中用MSCOMM控件与PLC通信,我收发的数据很多(在200个左右),怎样实时监测端口状态,如与PLC断开连接,通信失败,错误等.(注意!是实时监控,不能妨碍PLC数据正确的读写(约1S内读一次数据).
因为如果端口没有返回值,根本不会触发MSCOMM_ONCOMM事件.

急,盼高手回复.
(有变通实现的方法亦可)

网友A:
同意楼上.
通讯的实现必须要有重试次数和超时.在发生错误后(不管是通讯中断还是数据错误)应该重试,在规定的次数后就判错,超时一样.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因为我的要求读取的数据比较多(而且要求速度较快),但我至少知道了检测方法,不过一想,出错了,快速读取有什么用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