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请问sfc程序快中ld m8002
               set s0
                stl s0
怎样才能输入进去,谢谢

楼主:
总是提示有错误

网友A:
直接指令输入就可以了的

网友B(2006-11-06):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如果是FXGP/WIN-C的,在SFC图顶部加一个LAD块,在其内部梯型图即可输入;
如果是GX-Developer的,把0块设为梯形图,在其右边的梯形图框即可输入.

网友C:
楼上的,按三菱手册上的最后
LAD1
RET
END
我将2块设成梯形图,但好像直接写RET
END
写不进,应怎么写?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希望朋友多多交流.
QQ:87448745.
电话:13914288131

网友E:
四楼的,不写RET ,只写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