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我在做西门子S7300冗余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给A站下载完程序之后在给B站下就下不进去了,如果先给B站下A站就下不进去,是不是地址有冲突啊还是我做的有问题,有做过的吗?给个指点。
我用的硬件配置是  CUP315-2DP  两个和 CP342-5两个
大致连接方式是A站CPU经DP下挂一个ET200M  B站CPU经DP下挂一个ET200M,A站和B站之间通过CP342-5的DP相互通讯。

小弟第一次做关于冗余的东西,没什么经验,如果哪位曾经或现在作过,可否给一个例程序,要求不大,把必须调用的OB块FC块等含在程序中,在编一个让DI卡有一个输入DO卡就会有一个输出的就行了,就算样程序吧,小弟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aiyu_108@163.com      QQ:215078678

楼主: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300自己做冗余吗?不太好吧
各挂一个et200,I/O也冗余吗?
怎么判断CPU和I/O的失效?
怀疑冗余的正确性!
a,b地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