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急!!!
我们公司生产的推动器电机(星形接法),额定电压为380V,频率为50HZ,额定功率为120W,测得相电流为0.38A,根据P=1.732UIcosα   得功率因数为48%左右。
现在改变电压频率,其他什么也不变,相电流该如何变化呢?国外的电压频率为60HZ,我们的推动器接60HZ,380V电压,相电流(额定电流)为多少呢?
急盼各位师傅答复,不甚感激~~~

楼主:
急啊,我们领导天天催电流数据,本人不是很懂电机,各位师傅帮忙啊

楼主:
郁闷,没人答复.
额定电压380V 50HZ的电机接在460V 60HZ上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你问问电机厂家。
我单位的电机上都有标示,如果是380,50hz情况是什么样,460,60hz情况是什么样?

网友B:
用60HZ后.转数会提高的.电流会下降.空载约减50%

网友C:
星形接法,我想接60HZ,380V电压,频率升高了,转速增加,输出转矩减小,额定功率基本不变,电机可能会过载的。

楼主:
电压增大了,功率不会变吗?

楼主: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不要换大点功率的电机呢?

楼主:
频率变了 好象转子的电流及电抗也会变?
那算起来不是很复杂?
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郁闷,没人答复.
额定电压380V 50HZ的电机接在460V 60HZ上有什么区别啊?
呵呵.没细看哦.你的电压460V.根据电势平衡公式.频率提高20%电压也提高了约20%.电流会正常的.只转数提高而以....电压不提.额定会减小的

楼主:
11楼的朋友,那按你的意思,我们的电机不要改吗?
输出功率不变的话,转矩变小,那岂不要过载?N=9550p/n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楼的朋友,那按你的意思,我们的电机不要改吗?
输出功率不变的话,转矩变小,那岂不要过载?N=9550p/n

呵呵从力学基本知识可知.功率=转数*转距.因为转数高了.所以输出功率增大了.
个人认为由于电压的提高.电机的输出转距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