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我做的趋势图都是实时的,关闭后再打开以前的趋势就没了,怎样才能看的过去的趋势呢?

网友A:
变量记录中组态归档,趋势连接变量记录中的归档记录。

楼主:
组态了,可以前的还是看不到,我指的是打开窗口前的

网友B:
cvlsam说的很正确! 你若想看以前的趋势曲线, 在变量记录中组态归档是必须做的. 对实时的过程变量归档记录, 那么就生成了历史的变量. 在趋势图中就能够显示过去的趋势曲线!

楼主:
谢谢几位,原来是记录数太少所致,我还是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无私帮助,要学起来可就更费劲了

网友C:
也来学学 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