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菜鸟求教:谁帮俺解释32位也16位的区别啊?详细点哦...

网友A:
PLC内部存储器是16位的,如果32位指令的话,它要求占用2个连续的存储单元的.

网友B:
是的,比如16位在做运算得时候范围是-32768~32767,如果计算超过这个范围,必须用一个字来做也就是2个字节=32bit 位。

网友C:
顺便问问,如何让D型储存器储存32位的数据?

网友D:
使用32位指令,如 DMOV D0 D10,这时自动把D1、D0内储存的32位数传送到D11、D10内,不需特别指出。

网友E(2007-03-09):
那请问我如何使用ADD指令运算双字?

网友F:
那就是DAD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