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1):
用来做远程抄表的两个猫,原来用的好好的,最近开始经常掉数据校验不准确.现在就完全不能工作了.在现场的时候,能连接,却无载波.在家做测试时,只能在1200连接,2400都是乱码,是不是modem的设置问题?望高手不吝赐教,急~~~

网友A:
modem已经过时的东西,建议你采用TCP/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速度快,稳定性高。直接买一个串口转TCP/IP的转换器,连在采集端,设置IP就可以通过电脑控制采集器信息了。
去google上一搜索“串口服务器”就会发现好多卖这的公司。

网友B:
也可以直接用数传电台来解决啊

网友C:
现在远程抄表还有谁会用有线的MODEM传输,确实过时了,还是采用无线远程数据传输的GPRS/CDMA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