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现有继电器:220v 5A ,控制电压 12 v

负载:200W开关电源

想把继电器换成双向可控硅。

请教:如何选型号?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网友A:
我只知道可控硅不能控制直流

网友B:
楼上兄弟你说的不对.直流驱动器老式变频器
的执行器件不就是可控硅吗?

网友C: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呀.
一个道理啊,
想象一下!

网友E:
10A/400V固态继电器,电压输入型3~18V。电流型的一般5~15毫安驱动,选择串限流电阻1K左右即可。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使用固态继电器"

但成本呢? 使用固态继电器好贵啊!!

现有继电器:220v 5A ,控制电压 12 v

负载:200W开关电源

想把继电器换成双向可控硅。

请教:如何选型号?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网友E:
用双向可控硅可以代替继电器.
但是,必须加隔离装置才能用直流电源控制.若加了隔离装置,就是固态继电器了.
需要的元件:
BCR5A400V双向可控硅  1只.
MOC3041光控过零触发器  1只.
触发限流电阻    1只  330欧姆1/2W
门限电阻    1只   100欧姆1/4W
RC阻容吸收回路,R,C各1只.0.01/400V,220欧姆1/2W
输入限流电阻   1只  1K1/4W
它们的组成就是一只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