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新手请教 大家不要骂我猪头

网友A:
我不敢接,都是用接触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 能说说怎么接吗?

网友B:
小功率可以

网友C:
我怀疑你是不是电工

网友D:
这要看继电器触点的参数

网友E:
接触器吧 大哥

网友F:
继电器触头的功率够的话可以接ac380,但继电器的线圈一定要及ac380v.

网友G:
关键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H:
看继电器触点的参数
每个继电器的外壳上都有允许触点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值.

网友I:
肯定不行,触电靠得太近。一点小弧全烧了

网友J:
同意11楼

网友K:
普通的继电器不能接,继电器极间起弧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