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我公司一台冰机,时常出现'排气压力高"的故障而自动停机,按复位后起动不了,要等一会才能正常.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立即工作而又不会有其它的影响?调宽压力控制器的范围可否?

网友A:
清洗冷凝器吧,这是由于冷凝器散热不好,调高压力继电器,容易爆易熔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洗冷凝器吧,这是由于冷凝器散热不好,调高压力继电器,容易爆易熔塞的
言之有理!

网友C:
清洗冷凝器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混入空气,建议排气!!

网友D:
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