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电机

楼主(2006-09-22):
请教:硬盘主轴电机是什么类型的?如何驱动呢?
看起来好像是步进电机,有四条引线,是四相的还是二相的?谢谢。

网友A:
主轴电机是伺服电机,寻址电机是步进电机

网友B:
是无刷电机,是外转子的无刷电机

网友C:
硬盘主轴属于哪个种类的伺服呢?

网友D:
读取数据的应该是音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