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老信的信!

楼主(2006-09-22):
信老师你好,我自己接了一个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电路,上面装有两个开关,按下开关A 电机正转,按下开关B 电机反转,有两个接触器来控制。本来都已经实现上面的功能了,但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电源线发热,这是很危险的。上述正反转需频繁的动作大概2~3S换一次向,即由正转至反转。 正转至反转不停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电源端的线会发热,在正反向切换的时候出现电弧,有的拉的还很长,请问发热的原因是由于电缆的截面积太小吗?  等待您的回答!
支持老信

网友A:
不知你带的是什麽负载?
2~3秒进行频繁切换的同时,不知电机是否能够停下来?
若停不下来时,换向时的启动电流势必很大!
电线发热也是必然的!

楼主:
老信你好:
我所带的是齿轮,负载并不大,但是2~3S进行切换的同时电机是不停下来的,是直接由反转到正转动作的,如果停下来那就达不到工作的要求了。
换向时的启动电流我算不出来。额定电流 Ii=P/U=2 A   启动电流 Io=(5~7)Ii=(10~14) A
直接由反转到正转动作的的启动电流我就算不出来了,那电流大了电线发热是不是和电线的截面积有关(电线的品质)?
等待您的回答!
支持老信

楼主:
老信你在吗,在线等待你的回答哟!

网友A:
电机功率?
导线的截面积?

楼主:
电机的功率是0.75KW的小电机,我现在需要用多大截面积的导线啊

网友B:
这么频繁的正反转,电机的寿命不会太长,楼主还是考虑一下用机械来转换把,用个2.5平芳的线就够了

网友A:
现在用的导线是多大的?

楼主:
老信,现在用的导线就是2.5MM2的呀!

网友A:
先把各个接点的螺丝紧以下!
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