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电机为啥转不动?-->pycathiu转移

       我单位有一台110kw油泵电机,为了节省电费进行了变频器改造,加电后运转正常,可是泵加载到最大输出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急剧下降并且变频器有吱吱声,减小负载就自动正常,变频器型号是富士5000P11S -110KW,参数为出厂设置,进行了多种设置都不行。奇怪的是有时运行还正常,电流是229安培,我想可能是在临界状态,但不知道修改哪项参数,请同行老师帮助。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的传动电机转矩小于负载转矩,转速就会下降----堵转。提供的转矩电流不够用的。

网友B:
你的这台油泵肯定在工频的时候就有过载现象,只好通过出口或进口阀门关闭一点,免的电机
过载,现在你阀门全开了,需要对变频器设定一个频率上限,否则,在输出功率大于变频器的最大
功率时,变频器只好通过降速来达到不超过最大输出功率的目的.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电压降低,造成变频器输出功率降低,使其在满载时达不到额定功率,造成电机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