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抗过载能力

楼主(2006-09-22):
变频器抗过载能力

           请教同行怎样提高变频器的瞬间抗过载能力,修改那几项参数?

网友A:
找过载倍数参数,设置100%-150%即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不一样,但都应该有过载限制的参数。或者是电流限制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过载倍数参数,设置100%-150%即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不一样,但都应该有过载限制的参数。或者是电流限制的参数,就可以了。
说的对!

网友A:
哈哈,向“老信”致敬。谢谢你对本栏目的支持!

网友C:
变频的过载能力主要取决于IGBT和散热条件,没做过变频器的怎么会知道?!只是看说明书吗?

网友D:
但是我调高了过载电流,但是它还是会报警 过流啊?????

网友E:
一般通用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为150%  60秒;
如果你的过载大于150%或时间较长,无论如何调节都是没有用的,只能换大功率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很感动。变频器我已经在抗过载能力那一条调置在150%了,实际过载工作时间在10秒左右,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在229A没有超过150%,不知道该如何调整了。因为变频器是我提计划买的,所以很上火。希望大家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