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各位大虾,请问30KW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吗,如果可以,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变压器够不够大了
一般情况不允许!

网友B:
7.5KW以上(包括7.5KW)是不能直接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变压器够不够大了
一般情况不允许!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时,30KW电机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D:
足够大是大多少啊,几倍的容量啊
---------------------------------------------------
                          新手,学习中

网友C:
单台电机不超过变压器容量的1/10,允许直接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台电机不超过变压器容量的1/10,允许直接启动.
不是吧,要是我已经有8台30KW的在运行呢??/

网友F:
以前,我试过在400KB的变压器下,在实际总工作电机累计功率为300KW情况下,其中有5只电机都是30KW直接启动,运行两三年都没事。

网友C:
你那几台不是同时启动的!
一台启动后,再启动另一台.

网友G:
没问题,我又两台75kw的电机直接启动,都没问题,只要你变压器的容量允许

网友H:
電動機的容量不超過電源變壓器容量的15%時可采用直接起動

网友F:
当然,启动时要注意不要过多的大电机同时启动,而且直接启动的大电机的负荷都是水泵,若时风机之类启动时间较长的负荷,是不能直接启动的。在我那个例子里,30KW电机实际操作时一般同时启动的最多是2只。同时按的概率不多,若有人故意捣蛋,同时启动3只以上,那配电房内的负荷开关肯定要跳闸。

网友I:
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J:
还是不能太省了,要不坏一台电机也够惨的了

网友K:
规定是45KW以上的电机都不能直接启动的,实际应用中75KW以下都可以直接启动的。

楼主:
我补充一下,电机是水泵上的电机,而且操作不算频繁,一天一次.这样行不行,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有2000KVA吧,这样能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L:
30KW直接启动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变压器允许就没问题!

网友M:
电机的容量不要超过变压器容量的15%--20%即可。

网友N:
我想不通的是,为何要这样做。不可以降压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多个交流接触器而已??????????

网友O:
可以套用这个公式:Is/In≤3/4+PS/4+Pn,也就是说,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必要小于或者等于四分之三加上变压器的额定容量除以四加上电动机的额定功率 。还有的书上说电动机的启动电流要小于变压器额定容量的20%,或者不大于14KW。关键是变压器的容量和所拖动的机械是否允许

网友P:
楼上说的很正确.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Q:
不太赞成!还是降压启动比较好,还是因为它启动电流较大!对电网电压波动有很大的影响!况且直接启动控制保护环节没有的话,对电机也是很不利的!

网友R:
有条件的话,最好直起,快就几秒吧,负载不重,变压器或线路闰许,都可以.

网友S:
说的不错

变压器容量够大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T(2006-11-27):
有条件的话允许直接启动,就是里变压器很近才可以。

网友U:
我们这注水泵的额定功率是560KW的,都直接启动,只不过电网波动很大,好几次造成发电机负荷脱扣,现在正在进行软启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