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头疼的问题

楼主(2006-09-22):
我在一家化工厂干电工,设备老有毛病,电机不断的跳车,当把设备解开单试电机,并没有发现啥问题,可一连上负载就跳车,用手盘设备还没问题。检查电气开关和综合保护装置都没问题。

为这事检修钳工和电工老闹矛盾,请个位同人给我帮忙解决一下好吗?我先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看看.电机和机械的连接同心吗?.仔细判定自己的机一下.空载电流标准和平衡吗,绝缘.传动轴承细查一下.有时候的工作电钳是难纠葛清的.只要你准确判定无误...
  时间长了.钳工也会听你的...//

网友C:
具体分析啊,看是否真的过电流。如果是。。。如果不是。。。

网友D:
三表你用了几个,空载没事就连上负载用钳表测一下电流.跟据电流来分析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快和准的方法.

网友E:
只要保障在全负荷运行时三相电源电压基本平衡,并达到360V以上,电机的三相电流又基本平衡,若电机电流超出额定电流,那就是机械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