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485采用差分传输方式,A,B两线中的信号是振幅相同,相位相反的。对于干扰信号来说,他对两根信号线的干扰是一样的,所以在接收端,应该就不会有共模干扰的问题了。但是在某些书和论坛上说,接受设备和发送设备对地是有共模电压的,由于接收和发送设备的接地不同(有可能不是同一个等势的地),所以接收设备的对地实际共模电压就是:发送设备的共模电压+两个设备不同地的电势差,就有可能不在-7V~12V间了。我有点搞糊涂了!说解决办法是用屏蔽线把两个地短接起来,这个地是大地吗?或者说是保护地?
还是驱动逻辑的地?驱动逻辑的地指的是设备电路板的地还是外壳呢?

可是我有看到有些论坛上说,485的抗共模干扰能力很强,为了抑制电磁干扰,把485设备的控制柜一端的屏蔽线连接起来,一点接地;另一端悬空,单端接地。这不就和用屏蔽线把两个地短接起来抗共模干扰矛盾了吗?

我一直认为只有232信号线的收,发和信号地间要考虑共模干扰问题,而485不用考虑共模干扰问题。所以现在糊涂了!

有那位高人能指导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2006-11-13):
应该是把两个设备地接起来就可以了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