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程电缆可以做吗?

楼主(2006-09-22):
proface st400的遍程电缆自己可以制做吗?买一条价钱那么贵呀!

网友A:
可以自己做;

但是你自己做花的代价肯定远远超过那几百块...

网友B:
可以做的
别听楼上的
坚决做出来

网友C:
买触摸屏都送编程电缆的。

网友D(2006-11-20):
有没有这种RS422接口直接转USB口的数据线,

网友D:
各位师傅请问:三菱的PLC    FX2N系列遍程口是RS422口,怎样通到笔记本的USB口(本人有一条PLC的数句线)

网友E:
好像这个网址有买的,WWW。DGYCGK。COM

网友F:
买一条USB转RS232的电缆就可以了,我的电脑也是USB接口的.USB转RS232的电缆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D:
楼上 的,本人有几条RS232的数据线,可是多不能互用,为什么

网友G:
怎么都不用网线啊,便宜,实惠,简单啊~

网友F(2006-12-22):
并不是每条USB转232都可以的,象U232-P9这种就比较好用!还有就是USB转232电缆是要安装驱动的。不同的电缆和不同的驱动是不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