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WIN版AB软件的受权一定要软驱安装吗?没软驱的电脑怎样安装。

网友A:
不用非用软驱的.可以装个虚拟磁盘

网友B:
师啊  我就是这么装的

网友C:
虚拟的不一定好用,可以将其授权导入后用移动硬盘就一再导到你的PC上就可以了。

网友D:
4楼哥哥,能否详细点啊,我们一直都用虚拟软驱的

网友D:
还要用虚拟光驱很麻烦的

网友E(2006-11-22):
我用虚拟软驱的方式就不好使,最后还是挂软驱用的。因为有些很小的文件是写在软盘的扇区里的,用复制不一定能copy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