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2):
请教各位老师,我公司才装了一台15KW的调水泵用作自动上水的变频器,装上后对我的集团电话,卫星接收机都有干扰是怎么回事,泵房离机房150米,电源用的是一条分线电缆.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EMC问题。变频器系统的设计安装符合EMC准则吗?你们集团的电话、通讯卫星接收机系统的EMC标准呢?符合吗?

网友A:
注释:EMC----电磁兼容。说白了,就是你的电气系统既不要干扰“别人”,也不要被“别人”干扰。

变频器,一般自己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但他“喜欢”干扰“别人”。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信号干扰,你的电话线路,还有卫星接收信号线,尽量远离变频器,应该就没有问题拉

楼主:
只要和水泵一个线路上的电器全受影响,整个房间都是电磁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