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6-09-23):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样有点难理解, 如果是直流电,倒不如这样做:共负极(地),两边的正极分别串一个二极管,电流流向负载。

但是前面获得直流电那里一定要处理好,要考虑两个电源是否有电位差。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边的电源都加隔离变压器。再整流滤波。

网友B:
2楼讲的有点道理!

网友C:
要考虑两个电源是否有电位差.你可加一个接触器带一开一合触点的相互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