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9-23):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行,只要以上8只二极管耐压能满足就行,当然在两路电源各串上保险丝,防止某只二极管击穿时引起电源的短路。

网友B:
如果是我,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会分别在两个电源的出口各加一个二极管。
其实你用ups不久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