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3):
一般设计MCC控制柜时,进线柜在左边,右边放一排MCC柜,本人最多设计过7个MCC放一排,当时想,如果进线柜放MCC中间,将节省一半的母排,因为容量可减少一半!不知道可以如此吗?

网友A:
只要保证进线不受干扰完全可以,其次要看设计图纸;与图纸不相符时设计和用户不干.

网友B:
从安全角度看特别是不利于配盘事故下的停电要求,另外你从总开关分左右两路供电必然增加了接触点给日后开关埋下了发热的隐患。本来母线设计大点也是应该的今后不考虑有增容吗?同时母线上设备不一定同时启动.运转的。所以只是想省母线搞设计是不符合长远要求的。

网友C(2006-11-27):
完全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安全角度看特别是不利于配盘事故下的停电要求,另外你从总开关分左右两路供电必然增加了接触点给日后开关埋下了发热的隐患。本来母线设计大点也是应该的今后不考虑有增容吗?同时母线上设备不一定同时启动.运转的。所以只是想省母线搞设计是不符合长远要求的。
言之有理.

楼主:
从安全角度看特别是不利于配盘事故下的停电要求,另外你从总开关分左右两路供电必然增加了接触点给日后开关埋下了发热的隐患。本来母线设计大点也是应该的今后不考虑有增容吗?同时母线上设备不一定同时启动.运转的。所以只是想省母线搞设计是不符合长远要求的。

我有几点想法如下:

1.关于配盘事故下的停电要求,即使按传统方法,也是一样的。
2.关于接触点,总开关出线母排接在水平母排中间根本不存在多接触点的问题
3.母线大点很正常,但不可能把十年后的变化也考虑进去
4.我是做系统集成的,母线成本占柜体及附件成本的1/6强,轻松就可以节约一台IBM手提!目前有色金属价格居高不下的今天,其有现实意义,何乐不为?

网友E:
其实没什么不可以的,有些时候受现场条件的限制只能置中也有可能。另外置中可以减少母线发热,相对安全。

网友F:
同意4楼说法

网友G:
你的想法很好
在实际中考虑3---8年还是必须的

网友H:
应该没什么影响,这倒是个好主意

网友I:
没问题,只要不妨碍进出 线就可以,我在配电柜时,就是将进线放置中间,这样可以适当的减少铜排的面积

网友J: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K:
我也认为可行,只要和客户,设计,施工等方面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