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如何处理

楼主(2006-09-23):
我厂一设备上有6台电机都是西门子420控制的,其中一台电机在低频运行时会抖动(4.7Hz左右),不过不是每次低频运行都抖动,另外五台不会,六个变频器参数设置都是一样,机械负载也一样.请教各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变频器里元件老化了?

网友A:
电动机问题!

网友B:
是变频器问题,高速运转是不是没问题!我遇过FUJI变频器故障也和你说的一样,后来换掉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C:
变频设置问题

网友D:
变频器设置应做调整,每一台电机的内部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特性曲线中应该存在一个凹陷处!
解决的办法一般使用减缓特性曲线,能解决!

楼主:
这六台电机的参数都一样的啊,变频器参数也一样,德国人叫我不要改参数,说是我们这边电压不稳,真的吗?郁闷了. 不过这几天倒是没抖动了,变成工作中突然停止,报警显示过压或是过载,真是奇怪,换了变频器还是这样,并且不只是一个电机这样,现在变成四个了,不会是被我修出问题来了吧.  注:并非每天都会报警,有时候一天要报几十次
我单位这台叫浸釉机,世间仅此一台,呵呵,德国定做的
这几天搞等静压机,忙的焦头烂额,缸底炸裂啊!要知道缸底可是厚达四五百的实心钢材啊,现在变两半了,听操作工说炸的时候和放炮一样,还好没伤到人

楼主:
你不知道等静压吗?就是用液压装置把东西压紧压实,我这里是把粉态压成固态,一千五百公斤的压力,用久了,内应力把它给撑断了,油喷出来时把钢板都飙了个凹,射到人可是当场对穿,力道十足,呵呵!
厂家当初设计的时候没设计好,缸底太小,螺栓孔太靠近压力中心

网友E:
三、四楼的朋友说了一半呀。你们说参数该怎么设置呢?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设置呢?我的邮箱:njgyxcom@yahoo.com

网友F(2006-12-09):
减小加速时间

网友G:
电压正常?

网友H:
会不会是共振造成的!!??????

网友I:
先把4.7这个频率屏蔽再看看

网友J:
你是不是动过电机,建议调电机,再把变频器参数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