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3):
在变频器前加一将降压变压器,通过开关控制变压器电源的通断,在开关闭合时,通过检测电源电流,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出现,致使空开跳闸,请问:上电冲击电流正常吗?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将其消除?

网友A:
变频器前加变压器主要起什么作用?隔离,你的空开多大的,和变频器匹配吗?估计是你的空开不够大

网友B:
变频器对电源要求较高,但你在变频器前又加一降压变压器则它的容量必须足够;上电冲击电流是正常的。变频器上电只是一个待机状态,要给它指令才工作的,不可能上电就工作。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是否正常?

楼主:
目前我正在做50V的变频器,所以需要在电网与变频器之间加了降压变压器,空开现在是16A的,变频器正常工作时变压器原边电流才3、4A,因此空开容量是够了,用示波器观测电流波形看:在刚上电一瞬间大约有18A左右的电流,持续时间不超过1ms,虽然不影响变频器正常使用,但在客户处空开偶尔跳闸,他们是很难接受的。
  现在在主回路上串入NTC电阻,也无济于事,请各位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种上电冲击电流?

网友C:
[]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空开的脱扣类型?变压器类的选D型开关就没错拉。

楼主:
D型开关,什么作用啊?能不能推荐一种型号?多谢了!

网友D:
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