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23):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M440变频器,30KW,拖动二台15KW变频电机(夹送辊),一直运行良好,可昨天突然出现异常,当带钢穿到时电机突然失速,经检查,变频器还有电流输出(P1300=20)只是频率输出若有若无,反复跳动。查看参数,发现斜坡函数前的输入信号正常,可斜坡函数后的信号就出现若有若无的现象,从0到某一频率不断跳动,可有时过一会儿又会变好,可下次穿带时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我的意见
M440变频器我单位使用几年,一直比较稳定,比别的型号更佳。你可以试一试手动看它是否有故障代码出现,然后对照手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