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3):
在元件上标注有A7W52字样的三端贴片元件
但是测量时发现又不像是三极管
不知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元件上标注有A7W52字样的三端贴片元件
但是测量时发现又不像是三极管
不知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
在这里先谢了
把你的测试结果报出来,再分析给你.

网友B:
如果坏了也量不出什么,看看周围电路吧。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7411
测量结果证明,没有坏!
由于此电路周围比较密,况且有黑油漆覆盖,比较难看清.

网友B:
这我有点看不懂了,搜索大有篇帖子说是贴片三极管,那p、n反向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啊。楼主作了导通试验吗?请斑竹多指点。